ibm x30开机无显报警

楼主(2009-02-26):
ibm x30开机无显报警1-3-3-1,总共8声,以为是内存槽的问题,加焊后还是一样,啥问题啊这是,各位??

网友:
你换个北桥吧

网友:
是北桥问题吗?有没有不同意见啊各位?先谢谢了楼上的。

网友:
插检测卡看看  是内存没过

网友:
今天拆机了,插上代码卡跑82,看起来是内存没过。想槽又焊了,供电也有,狠狠心就换了个北桥,结果还是跑82,晕了,后来插了阻值卡,加电的时候量了一下内存的时钟,好象没有电压,这是不是不正常啊,各位?这阻值卡我还真没用过。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