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管子

楼主(2009-02-26):
前几天电源坏了个管子 K3067 600V2A 去电子店没买到 他给我一个其他型号的管子
  高手请指点能不能换上 看的不太清楚 请原谅  管子是这样标的
   plonkbozfp
       jklwb v6
      chn 711
就这三行  其中O和0不好分  L和1不好分 请B和6不好分 请高手指点这个管子 能换吗

网友:
看看是用在哪个位置的,找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plonkbozfp
   jklwb v6
   chn 711
这个标识的是什么管子 就三行字母 现在要用这个管子代替K3067

网友:
帮忙看下这个标志的是什么管子

plonkbozfp
  jklwb v6
  chn 711
就这三行  其中O和0  L和1 B和6不好分 请高手指点这个管子能代替k3067(600V/2A)管子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哪个地方的管子

网友:
k3067是电源上的管子 现在击穿了 我用
plonkbozfp
  jklwb v6
  chn 711
来代替K3067  那个管子是我再修电视哪里买的 问题是管子我又看不懂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一般的MOS电源管就可以,只要考虑功率够不够就行,至于你说的那个管子,型号不是太清楚,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