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绿色14脚只有2.99V((已解决)

楼主(2009-02-26):
紫色待命有5V   ,绿色开机控制电压只有2.99V,短接绿色电源不工作  (已解决)

网友:
控制电压低,检查一下控制芯片与绿线相联的几个电阻。若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494和7500可代换,

网友:
绿色2.99也不一定是不正常,我以前也遇到过电压在2.99V以下的  也一样正常开机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有的1点几伏也可以启动

网友:
试过,直接拉低绿线没有产生电压3.3v 5v和12v出来,后来检查了一下相连的电阻等也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有一个复合二极管坏了。

网友(2009-05-25):
就说了下 已解决 就完了,把思路也写上去啊

大只佬 -10 你看清楚再说,人家已经说了结果

网友(2010-01-15):
绿线2电几伏,基本时不正常的,这个问题时与绿线电压输出的某一个元件变质一起的,一般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