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60 加电无显

楼主(2009-02-26):
电流0。49 不上去了 可是CPU有电压0。9V 不跑码 北桥加焊过无效 还是一样 不知道问题在那问 那个师傅修过这样问题的 指点一下 谢谢
cpu

网友:
所有供电 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北桥看看

网友:
应该各主 供电都正常 想刷BIOS可是现在手头上没有这款机型的资料

网友:
在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