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盘死机

楼主(2009-02-26):
现有一ONDA A69T主板,插U盘死机,在不扩大问题前,想知道故障主要是何故,现在未刷BIOS,初步判断的南桥有问题,朢高手指教维修流程,本人从事家电维修,刚开始维修主板,经验还很差,谢谢!!
已经修复,是南桥坏了,换后解决

网友:
第一先换个好电源看看 是否供电不够
插U盘死机一般来说和刷BIOS作用不大
你可以重点排除查一下USB旁的5V供电是否良好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USB 连接线是否插对了

网友:
查usb供电电感及滤波电容,看供电电流及电压

网友:
和我的U盘一样
ut163芯片插进电脑死机,可恨的是南桥没坏。我的u盘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