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MS-7267不开机

楼主(2009-02-26):
修复过程:不上U电压不正常,上U后VCORE有1。4V,有复位不开机,压桥压座无效,更换IO是F71882F后正常显示,已修到了五块,前四块是IO发烫,这块不发烫也是IO坏,看来是通病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就是了撒

网友:
不一定是IO的事,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南桥,开机键的5V或3.3,晶振,谐振电容等等等。最后不行了,再考虑IO

网友:
查看 一下 MS-7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I/Of71872fg不能代换f71882f,反过来是可以的,大的可以换小的,小的不能换大的。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复位,三大供电,CPU的VCOKE供电,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

网友:
LZ没写清楚哦,,,不知道你的板到底是点不亮还是不上电,,
从你说的“不上U电压不正常,上U后VCORE有1。4V,有复位不开机,压桥压座无效”字面上理解,你的板应该是可以上电对吧,那么为什么你又直接就去判定I/O问题咧;
若是不上电,那V星的板不上电的多和MS-7这个芯片有关的多一些,或者CPU供电部分问题,
鉴于你所提供的东西太少,例如关键点的电压值啊之类的,无法做过多的分析,还请LZ资料补充完全

网友:
是上U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