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6000求助

楼主(2009-02-26):
本人一菜鸟  今天是我第一次修笔记本  希望网上的各位大侠不奢赐教
型号是康柏nc6000  主板拆下来   最小系统法  上可调电源
待机是0.01  按开关 电流可生到0.21左右  换过max1987
然后有换过cpu旁的max1715   情况还是一样
请修过该机的帮忙一下 给一下大致的判断方向
在下感激不尽  我还想问一下max3243是干嘛用的 谢谢

网友:
今天也收到和你一樣的情況
我也還在摸索當中

网友:
肯定是有一路电压没起来(可能是+电压噢嘿嘿),加电的同时量一下各电感的电压了,CPU电压最后才考虑吧!要不先看PWRG信号了/

网友:
今天也收了一台HPNC6000测过电流上到0。4几最后停在0。3几,初步判断是CPU少供电 一台NX5000开机一会掉电,初步判断也是CPU这边的问题,明天在修吧,呵呵,

网友:
大部分好像都是CPU的供電出了狀況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