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档C7不亮

楼主(2009-02-26):
客户今天拿来两片K8U-X 同样是挡C7不过 有一片刷BIOS 亮了,没有问题 还有一片刷过BIOS还是挡C7 测量CPU供电 内存供电都正常 I/O没有换 I/O为 8712 问下这个主板有没有挡C7的通病 如何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 内存电压为 3.3 2.5 1.2  1.2的电压对于这个754的主板是否偏低

网友:
把好的BIOS换来看看能过不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有时就是这样,再换一下内存条

网友:
C7是不是KB/MS的跳线帽没有吧

网友:
AMD的CPU坏的话,有可能也是跑C7,有的还跑c1-05-od-41

网友:
压桥开机看能不能过C7
换IO

网友:
换IO试试吧

网友:
先压北桥吧/

网友:
如果PS2设备工作不正常,是会当C7的。你可以看下键鼠的工作电压。

网友:
C7应该是内存不过 清洗下 还有C7前面不知跑的什么码

网友:
内存的时钟你测量了吗?我遇见ECS 754的板 各测试点都正常 就是时钟不对。

网友:
华硕的不好弄,我修了好多。修好的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