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插电源诊断卡就亮

楼主(2009-02-26):
一片845GV-M2的精英主板 电源一插到主板上诊断卡就亮了 起初认为是I/O的问题 I/O型号是83627THF 换掉后 故障如初,无从下手请教各位

网友:
you  ke  neng  shi nan qiao  d  shi

网友:
查都不查供电就换io,这样子什么时侯才能更上层楼啊!你先把供电查下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是不是 自动开机啊。。。
什么现象没说清楚。。。

网友(2009-11-12):
这个问题我找出来了,在网卡口有个Q71小三极管,你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小三极管是和绿线相连的吧,短路了直接把绿线电压拉低了,所以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