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C6230 开机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错误。、

楼主(2009-02-26):
[已解决] NC6230 开机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错误。求解决方法

开机显示HP LOGO开机界面直接进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蓝底白字界面。无论怎么样敲也进不了系统。但是只要关机十几分钟、或半小时。偶尔能进入系统。现在只要关机。下次就不能进系统了。
  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请插入SC智能卡并读出);我知道HP NC6230嵌入了SC的认别读卡器。但我从没有使用过SC卡。。
     请问各位怎么解决~~

    这是北桥松了 。。加热或者重做就搞定。。。

网友:
是北桥的哪根线会引起这个问题呢?好像说不通啊,在北桥上没有看到相应的引脚和这个报错有关啊

网友:
多看图纸,此卡是联到北桥来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