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上不起网

楼主(2009-02-26):
昨天接到个T40的笔记本。上不了有线网。。
有时候认不到网卡驱动。。但要是加热一下网卡8542EP 再进系统就可以认驱动。但是即使认到驱动。
右下角也出现了本地网洛连接没插上的图标。。。可不管怎么样插网线都不行。一直是XX。。

网线肯定是好的。另一个电脑试过的。

网卡芯片也换过了。那个桥接的电感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已经修了两天了。。急求高手求住。。。

多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接口也换过了。

网友:
我今天一台DELL D600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换网卡好了,换了两个网卡才好

网友:
检查一下网卡外围电路为什么加热就会正常,在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T40的网卡是BGA焊接的,请问你是怎么更换网卡芯片的,确定没有虚焊和空焊吗?

如果都排除,就是南桥的问题, 最好在查查网络变压器。或者IP地址默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