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 00代码请教

楼主(2009-02-26):
DELL XPS9100 笔记本
865芯片组 P4--2.66 CPU

开机后屏幕不显示 用四位卡测代码是b0 00 当前故障码是00
偶尔有时是b0 11 当前故障码是11    当代码到b0 00(11)不动时电流2.5A  1-2秒钟后下降到2.0A 在慢慢上升5秒钟后到2.6A CPU过热自动关机
请教各位大侠 00(11)故障码是主板的那个部分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如是加电就是2A左右,先怀疑电压、CPU北桥?

网友:
如是加电就是1.5A左右,不装内存是02 FC 装内存后走码到b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