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5200显卡开机不显示但主机能启动用手摸GPU有温度

楼主(2009-02-27):
铭瑄5200显卡开机不显示但主机能启动用手摸GPU有温度
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bios

网友:
BIOS  1脚有跳变信号 的话能说明是BIOS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显卡跑到2A或2B的情况下测1脚跳变如果由高到低跳变则刷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