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尼 YL-3160ATX P49网络版电源修复记!

楼主(2009-02-27):
一只桑尼电源不能开机,我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会转,就是不能开机,测各输出,发现紫线只有3.5V,正常应该是5V.于是拆开电源,看了一下滤波电容都好像没问题,会不会是肖特基二极管排有问题呢,我马上把它们拆了下来,量了一下,发现它们都正常的,没办法装回去吧.看来我是没办法修啦,正准备放下,突然想到,不如跑一下紫线的电路吧,一看紫线接入的是一只16V200u的电解电容的正极那里,负极接地,另一路经一小电感,电感的另一脚接到另一只16V200U的正极上,然后是一条跳线,跑到一只大二极管那里,二极管的源头就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再看清楚同一只变压器脚出来还有一只小二极管,跟着它跑了一下,发现它去了光藕那里,经过两只电阻加到光藕的两只脚上,同时跟光藕连的是一只U4 431C,先把它拆下来量了一下,发现各脚都通了,从旧电源上拆一只TL431来量了一下,发现那只431c已经坏了,换上后短接绿线跟黑线,测一下,紫线有5V输出啦,接上主板开机,正常啦.

网友:
还没有见过辅助电源有用肖特基管的呢。楼主有空要把常见电路图吃透才行啊。

网友:
楼主比我强,我的基础更差,更要努力学学基本功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