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请教:航嘉电源不启动故障

楼主(2009-02-27):
航嘉电源(PCB板号:HK328-51AP)辅助电源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无主电压输出。

主芯片为常见的KA7500B+LM339N组合。

电源设计与长城的类似,借用长城电源电路图

待机时,KA7500B各引脚电压如下:

两推动管C1815各脚电压:
E极:1.5V
C极:1.4V
B极:2.2V

开机时,KA7500B各引脚电压如下:

两推动管C1815各脚电压:
E极:1.5V
C极:  7V
B极:1.4V

个人认为B极电压过小,导致没起振。
请问:能否改变KA7500B的5、6脚的阻容元件数值,来提升B极电压?
但是,KA7500B的振荡频率是可以自行调节的呀。
参考过近期盱眙桂林的帖子,这个故障点与他那个不同哦。
呵呵,不幸的电源各有不幸之处了。

本电源两个推动管,原为C3198,拆下测量正常。还是不放心,用两C1815代换上。
C3185,C、E极并联的D9、D10二极管原为玻封二极管,拆下测量正常,但看不清标识(怀疑这两个二极管是4148)。用两FR103代换上。
原KA7500B,在试机发现8、11脚电压不等,于是查了周边的元件后,更换了个拆机件(不能保证是好的)。

结论:按莫名兄弟在另一帖子里的回复:电路正常时,不短接绿线,灯泡接电时会闪一下即灭。恶性断路(此处是否笔误,应是恶性短路)应该时灯泡会全亮。在接负载时,电路短接绿线时会一闪一闪,不过闪时不会好快,一秒左右,但随着负载的加大,灯泡亮度会增大。

因我之前修的长城电源,正是在
不短接绿线,灯泡接电时会闪一下即灭。这次是已短接绿线,并接了风扇。

OK,故障修复!

网友:
"个人认为B极电压过小,导致没起振。"
其实我觉得B极电压是正常的,PWM芯片和推动回路的初级大致正常。不过不知道郭大侠有无笔误,待机时1815的C极无论如何应该比E极高的,但上面的数据中启动状态却是正常。启动后C极升到7v,证明1815已经在工作了。8、11脚输出给B极的电平是为了拉低两个推动管的电压让其截止而不是放大,因此启动状态下B极电压会比待机下要低。下一步不如看看主开关管周围的电阻、电容比较好,有时候不一定每个电源都那么难修吧,要死很多细胞的哦。
幸福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人各有其不幸之处。不幸的电源各有不幸之处。这句话很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如你所说,两个推动管是在工作,准备检查下13009周边的元件,上次检查过,记得有两个二极管没查吧。
现在修辅助电源部分,感觉很容易了。
同样的故障,修一二次就熟悉了。

网友:
用指针表测的,小电压值不是很准确。

网友:
在碰黑-绿的同时,测KA7500的8脚和11脚电压能降低变化就应该先不要怀疑KA7500,你这电源还是检查一下主电源开关管及其周边的元件。

网友:
先谢楼上几位的回复,经拆下两个13009、一个13005及散热片检查,再次测了下其中有个13009已损坏。这三个管全换的新品,再换回旧品。
在拆推动变压器时,发现问题,此变压器有两条线到电路板上。之前是用胶封过的,我除胶后,没管这部分,但这两线与板子接触处裸露的线芯过长,两线有短路的隐患。处理好这部份后。
试机,各电压输出正常。

试机,我用的一30W的筒灯,记得修长城电源,电源正常时,此灯是一闪很快就灭了的。而这次试机,是一亮就暗下来,但不熄灭,有微弱的灯光。
不知这是算正常,还是哪里有轻微的短路呢?

网友:
先谢楼上几位的回复,经拆下两个13009、一个13005及散热片检查,再次测了下其中有个13009已损坏。这三个管全换的新品,再换回旧品。
在拆推动变压器时,发现问题,此变压器有两条线到电路板上。之前是用胶封过的,我 ...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懂。最后的结果是一个13009损坏吧?推动变压器到底有无问题?还是拆下后发现有不完善的地方?
如果坏的只是一个13009,我觉得郭大侠未免也太小题大作了。上次看到你贴的图片,好好的电源插座焊下来,换上电饭锅的线,旁边还有个灯泡之类的,看了就觉得好笑。其实如果你不像我一样怕300v高压,这个灯泡和饭锅线完全可以省掉的。一般来说短路的故障很好修,整流部分容易,仔细点查就行了。三个开关管的三个脚常规都要测量有无短路,没有的话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上电前在整流桥前后再次测试有无短路,确认一下。
我个人是不赞成串接灯泡的。假如已经有短路,继续加电可能会扩大损坏范围。电灯泡的静态电阻很小,通电瞬间电流很大,只是这个电流的持续时间非常短,但足以烧坏很多脆弱的电子元件了。如果没有短路,串接灯泡等于降低了atx电源的输入电压,主开关管的分压就降低了,有可能出现输出功率不稳定的情况。当然,论坛上很多人都串接灯泡修好了很多电源,证明这个办法行得通。我只是说说潜在的弊端罢了。
维修其实是有概率的。比如一个做工好的电源,它坏的几率本身就小。一个做工一般的电源,往往就是原料的选取上偷工减料,因此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先测量这些地方。三极管比场效应管容易坏,体积小的元件比大的元件容易坏(参数接近),限流电阻比分压电阻容易坏,通过功率大的元件比小的容易坏,杂牌的比名牌的元件容易坏,高压侧的元件比低压侧的元件容易坏。所谓维修经验,无非就是你看上去就知道哪个东西容易坏罢了。

网友:
维修其实是有概率的。比如一个做工好的电源,它坏的几率本身就小。一个做工一般的电源,往往就是原料的选取上偷工减料,因此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先测量这些地方。三极管比场效应管容易坏,体积小的元件比大的元件容易坏(参数接近),限流电阻比分压电阻容易坏,通过功率大的元件比小的容易坏,杂牌的比名牌的元件容易坏,高压侧的元件比低压侧的元件容易坏。所谓维修经验,无非就是你看上去就知道哪个东西容易坏罢了。

兄弟,我赞同你以上这段话!
其他的反对。
呵呵,举例说明:一长城电源辅助电路部分的开关管被维修人员换成个场管,旁边的C1815已炸坏。可见,他没有串灯泡。我取下这些管子,再检查了周边的元件,本是要换个13003上去试机的,结果把拆下那个场管又错装上去了。
在试机时,灯泡长亮而不灭。由此发现有短路,后换上13003上去试机,故障修复!假设没串灯泡,又会炸飞几个元件。自从有了灯泡,俺的胆子就大了。。。

网友:
当然,串灯泡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这个电源换上的两个新品13009,一般换新品前,我都会测量一下的。
为什么在试机时,会损坏一只呢?
估计原因,还是在于推动变压器那里引出的一白一黑两条线,碰线引起短路的。

网友:
呵呵,举例说明:一长城电源辅助电路部分的开关管被维修人员换成个场管,旁边的C1815已炸坏。可见,他没有串灯泡。我取下这些管子,再检查了周边的元件,本是要换个13003上去试机的,结果把拆下那个场管又错装上去了。
在试机时,灯泡长亮而不灭。由此发现有短路,后换上13003上去试机,故障修复!假设没串灯泡,又会炸飞几个元件。自从有了灯泡,俺的胆子就大了。。。

兄台说的那个电源应该不是场管的问题,一般来说用场效应管替换三极管顶多是不工作罢了。串上灯泡后一样会烧东西,不过能炸的都已经炸光了,所以不会再炸……其实我的一个长城电源我开始也是傻乎乎的换上一个场效应管上去的,这个电源也是1815爆炸了,后来好不容易才搞好了。这间丑事本来想宣扬出来的,不过等有时间我连着另一个试验跟大家探讨一下。
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内行的喜欢在线测量,我就喜欢静态测试。我始终认为:万用表可以轻易测试出来的短路,为何要犯险去试?

网友:
我认为静态测试太费时间了,比如查辅助部份的故障,光测量的时间也不少。
我喜欢根据电压来找故障,这样直观一点。
呵呵,再次举例说明,就晚上回帖时,很短时间修好一个电源。劲驰(型号:JC-B320ATX),待机无电压,我直接取下开关管、C1815换上新品,换下的旧件,经测量正常。后在线测了一二个电阻电容,把431旁边的一1UF50V电解拆下来测了下,没问题又装上了。
马上试机,搞定。换回它原来的C3866开关管,原有的C945就没换了。
故障排除,也不知是虚焊,还是C945不良。

网友(2009-06-01):
看了N遍也没看懂到底是哪的故障  我有三块跟楼主一样问题的电源 就是查不出是哪的问题 郁闷死了 辅助电源没问题 494也没问题 推动管也没问题 主开关管测着也没问题 查了好几天了  (电源是风扇不转了后 鼓了几个末级电容后出的问题) 望楼主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把回复看完,答案在回复里!

网友:
呵呵,看到这帖子有哭的感觉,这个电源真惨啊,我那个很小吱吱声无法解决。

网友(2009-09-09):
我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的,现在还没有解决,电压启动前和楼主的一样,短接绿线无任何反应,后面直接断开图中的两个二极管短接正常启动,只是8脚和11脚的电压变为1.8V,新手不知道怎么下手,只能这样用着现了,忘高手赐教

网友(2009-10-28):
回复 网友B:

你好朋友,我也有一个电路板为hk328-51ap的航嘉电源,其中R6 R6A R8 R8A四个贴片电阻已经烧黑,看不清阻值了,能告诉我一下这四个电阻的阻值吗?它们在初级开关管的旁边。谢谢了。。。QQ:68629094

网友(2010-01-01):
一头雾水最后怎么修好的,2推动官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楼上的断开2级官就能启动了是真的吗?请问断开的是什么部分的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