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本子开不了机

楼主(2009-02-27):
插上适配器 电源灯是亮的 用万用表 量电源开关 没电压 是哪里的问题啊 谢谢帮助

网友:
康柏2800的机器,看看待机电流,,

网友:
哇塞,照片用的是我的.要收版权费的哦,哈哈,开玩笑啦.你这机器插上电源后量一下待机电压有3V,5V吗?待机电流是多少呢?还有,查一下开关电路通哪里了,有没有断线等小故障.

网友:
我是刚开始 接触笔记本 现在通电看到 1红圈灯是亮的  2红圈开机键 没电压 开机5V 3V电压在那里测都不知道 能麻烦在图片上标下吗 ?

网友:
请问这个是电源主供电芯片吗?LTC1628CG

网友:
  今天买了新的万用表  测的这个芯片有3.3V 5V 19V 电压  测电流时竟然冒火花

网友:
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测开机按钮旁是否有3.3v/5.5v,如果有标查相关的线路,按这条线寻找故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电流是要串联在电路里的,你直接用表笔测量就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