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液晶G176黑屏“怪”问题

楼主(2009-02-27):
先说怪在“运行CS1.6”毫无问题,在我机器上运行丝毫无问题

再说故障

网吧液晶,不时出现黑屏,电源指示灯熄灭,1秒左右恢复

排除电源变压器问题,电脑主机问题,更换N台主机问题依旧

时间太晚了先不上图,请高人指点一下,如果没有办法我再搞图片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坏

网友:
市电问题  如果在你那里没问题  换回网吧就有问题 那就是电的问题了
看看显示器的电源部分  应该不难找到 如果实在难以下手
1。加个稳压电源
2。换电源板 或连高压部分一起换

网友:
同款机器N台没问题,会是市电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内部有大的电感有开焊吧   或者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换滤波电容,不管鼓没有鼓包!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