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瞬间有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今天接到一台15寸的杂牌CRT显示器,现象是,在220V刚插上的一瞬间,13V,80V,50V,6.3V.-12V的电压都有,就2秒钟马上所有电压全部降到0V,电源管理IC是2S680.开关方式是由CPU软开关机的,曾断开过行部分,接灯泡,故障一样,80V的也断开过,无效,想请教大家这故障一般是哪里造成的?

用的电源管理是2S0680,分析一下,其中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是1脚接300V进内部的开关管,2脚接地,3脚接供电,现在是12V,4脚接光偶的反馈,5脚接同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电源部分,

网友:
是用3842还是用1507还是分立

网友:
用的电源管理是2S0680,分析一下,其中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是1脚接300V进内部的开关管,2脚接地,3脚接供电,现在是12V,4脚接光偶的反馈,5脚接同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虚焊,绝对是虚焊。 或者换个3842 看看

网友:
可能是CPU没有收到行同步信号而待机。查一下对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