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17纯平无图像,全屏色斑,像磁化一样!

楼主(2009-02-27):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换TDA8172场块就能解决问题,这次换过也没用,测TDA8172各脚电压如下:
1:1.1V 2:15V 3:-11.5V 4:-11V 5:-10V 6:12V 7:1.1V,5脚电压不对劲,查周边电路一直查不出来。换过TDA9115,请高手指点下!
问题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了,说错了怕影响不好,如果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扫描IC,坏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磁环动了吧

网友:
遇到过是场IC问题

网友:
你的场块已经击穿了,5脚应该是0V上下,感觉电压不对时应该拆下IC再测!

网友:
嘻嘻,帧输出的电解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