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问题

楼主(2009-02-27):
主板上电短路,测试19V短,更换Q91后,19V OK.但不上电,测试没有5V更换1632后,测试电压全部OK.但一般不加载CPU为0.46 但这块为0.66.测试所有电压全部OK,上CPU内存,测试不开机.偶尔会亮一次.手摸网卡发烫,目前手中没有网卡芯片.故没有拆,请教各位高手,是网卡有问题还是某个电压不对,影响的?

网友:
量3.3VLAN&2.5VLAN对地阻值多大?基本上这种情况,网卡已经挂了。
也可以把网卡吹下来,开机试试。

网友:
这机器网卡坏的较多,对地阻值小于1k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