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显卡天冷无显示

楼主(2009-02-27):
在我这里配的机子,过了一年,早上开机无显示,听到开机音乐声,换一显卡就好了,把显卡拿回来仔细检查,水平不行找不到问题,用热风枪加热,可以点亮,使用没有问题。第二天又不行了,客户是个女的,头都被她说大了,救救我吧!

网友:
替换供电部分MOS管
不行加焊GPU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手里没有mos管,明天到电子市场去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主芯片虚焊了,工具不行,再花点钱吧。

网友:
先换MOS管试试,找点废卡换上就行

网友:
再次加焊gpu
首次加焊没到位

网友:
散热片坼不下来,无法给gpu加焊,mos有5个,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我不想修了,谢谢各位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