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9-02-27):
我有一快故障主板,开机风散赚一下,没几秒就断电,,,,,,,电源是正常的,电源在其他地方试过均正常,,,,,,上真CPU,没几秒CPU附件的附近非常热,,,,上假负载,也是运行几秒就断电。  请问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不插小4口看还断电不?。。如果不断就查CPU的供电场管看有没有坏了的

网友:
放假负载后,一会儿就没办法测量CPU电压,因为断电,所有的cpu电压都测不出来
    你说小4口什么意思

  在主板电源插口附近有个稳压的可以测出,,5V输入和3V输出,,

网友:
cpu供电专用接口啊

网友:
我是初学者,有很多不懂

网友:
我在电源管理芯片测不出电压   ,只有开机那一瞬间,有电压经过,每几秒电源风扇不转挺了,电压也测不出来,,,电源正常              ,小4口什么意思

网友:
明白了你的小4口意思了,,,我没插任何小4口,,就只插一个20针电源接口。

网友:
哦。。。。。。。跑跑电路吧。。。

网友:
看看场管和电源管理蕊片

网友:
你门说这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跟电源之间电路出问题哦

网友:
同意,请换下供电芯片及供电的上下管及周边的供电电容,不管它鼓不鼓

网友:
恩,多谢大家的指点,我在研究一下,不行在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