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花屏,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27):
小弟有几快极光7300GT双128的显卡,故障都是花屏.以前修过这种卡,不是吹显存就是烤核心,但是越弄越花,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修了?这种应该是无铅的熄珠,好难修哦!!!!!! 今天发几个图片,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网友:
要么GPU虚焊,要么显存全坏。加焊要有设备上下加热,温度控制很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 GPU 几率大点 显存全坏 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是不是三星显存,如果是三星显存只有更换显存

网友:
做一下人工定位呀
坏那么多呀

网友:
是三星显存是不是全部坏了

网友:
我一加焊显存或者核心就更花了

网友:
对这些卡,我真的是束手无策!

网友:
GPU 几率大点 显存全坏 可能性不大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是三星显存,就直接拆GPU用算了,可能是显存全坏!!!我这有几块都这样!!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4块显卡16片显存中有两片是好的,记得把好显寸找出来,显存难买到.

网友:
这些卡是无铅的,要把显存或者GPU弄出来不容易啊,我就是怕当弄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挂了!

网友:
没那么容易挂,无铅的无非就是提高点温度,不要想得那么神秘。

网友:
gpu本身问题

网友:
如果电压和电流值都在正常工作范围内。那就把故障定在显存和GPU上。你也不要加焊GPU了,别浪费时间了,直接重做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