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开机就关了是哪里短路啊?

楼主(2009-02-27):
主板一开机就关了是哪里短路啊?
主板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
我也遇见一块、是北桥虚焊
加焊北桥OK

网友:
一开机就关,你先查12、5、3.3V供电的对地阻值,再查cpu的供电线圈的对地阻值。

网友:
4pin 12v方头拔除 看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还有一点可能 机箱上的开关键是不是弹不回来了??

网友:
量一下你的电源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查CPU上管,如果没有的话,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住红5V,黄12V、橙3。3V,看万用表上是否显000数值,有代表相关电路短路。查与之相关的电路就行啦!!!!!!!!

网友:
楼上的正解,上下管都要查。 ATX1 4 10脚都得查

网友:
是不是机箱的开关,和重启键被常按了?
还有就是CPU是否过热,,,CPU风扇散热正常吗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
裸板点下 还有关机 就查是否短路 先拔 4Pin 试机

网友:
机箱上的开关键是不是弹不回来了??先易后难

网友:
我碰到一块主板ONDA P4GVM主板一开机就关了,后来一查CMOS没跳线,找一块插上2-3(NORMAL)开机正常。

网友:
测量相关的开机电路,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09-03-29):
有没有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试试??

网友:
查看电源是否短路!

网友:
拨点12v 在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场效应管短路了 用万用表 量下是不是直通的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部分短路居多,不过最后先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先测对地阻抗才是正道

网友(2009-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