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C101跟ALC201能不能代换的?

楼主(2009-02-27):
请问ALC101跟ALC201能不能代换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可以的。。。。。没试过。。自己试下啊 。。

网友:
好的,我现在就试

网友:
你先查下它们各自的datasheet再换不迟啊,不要上来就问能不能换,要养成独立学习的能力才行。

网友:
肯定告诉你可以

网友:
搞定了。。谢谢各位,也谢谢4楼的批评。

网友:
声卡主要分系统提供时钟的和独立晶振的
这2种需要改造一下才互换

网友:
不需要的,换上去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
好像不怎么行的,我换了,显示找到PCI调制解调器,我都没装猫,让电脑直接识别AC97,装了无法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