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主板开机代码00。

楼主(2009-02-27):
测了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io型号原来是it8705af,换了个it8705f,还是显示代码00 .
cpu

网友:
开不了机啊。。。跑开机电路啊。。。
开不了机怎么跑的代码?----跑了还跑什么开机电路?---误导!!!

网友:
还有时钟。复位。。。

网友:
换CPU试了没有~诊断卡复位没有

网友:
牛,没上CPU也想跑马,牛人那。

网友:
上了cpu也是这样呀,代码00

网友:
不懂,只知道这表示这是电脑没有启动!!!按你说来是主板问题哦,可我不会修主板,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这么问谁知道?????

网友:
老鸟们出来呀,我有问题呀,上了内存,cpu还是这个代码00

网友:
晕 你查了么?
你说详细点 你光说00 不跑码有很多都能导致的!

网友:
首先你那I/O换的不对!AF 的和F的不能代换,AF的换了F的CPU风扇是不会转的!先换过来再说然后你那板子是不是自动通电的,如果是在CPU座上方有个ATOVP1应该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CPU上去试试。。你都没上CPU`

网友:
查BIOS工作条件

网友:
主板跑代码的实质是cpu正常工作后从bios芯片内读出数据检测总线上的设备再显示代码 跑00 一个是cpu没工作 要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电源 时钟 复位 再一个就是bios不正常

网友:
说起来容易坐起来难呀 有不对的地方还望版主指正 O(∩_∩)O哈哈~

网友:
en 支持12楼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