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丽台K8N主板不过内存,到C3不断复位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2-27):
(无正文)

网友:
即然知道不过内存,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呢,供电、时钟、复位,AD线再说

网友:
NF4的单桥主板,查内存供电,正常打内存92,与93的阻值。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桥空焊

网友:
NF4的板子单桥的温度高桥好空焊,是这板子通病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