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2-27):
我有一块昂达845板。。有时候开机能显示。。有时候。。开机就没有复位。。有时候测试卡在跑时。。突然复位灯亮了。。不跑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电容有没有检查

网友:
电容没有坏的啊。。其他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不复位的时测一下整板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测更换南桥边上的15N03H场效应管电压,更换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