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CPU,主板内的电源能启动吗

楼主(2009-02-27):
不插CPU,主板内的电源能启动吗?能否在不装CPU的情况下测量主板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cpu

网友:
呃。。。
可以啊。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你不插U,post就不往下走啊

网友:
可以有供电输出的,但是不差CPU或者CPU假负载是测不出CPU 的供电的!

网友:
大部分主板都可启动供电
要不直上cpu是很冒险的

网友:
可以的 我测主板基本电路时都不上U的。

网友:
测量各路电压是没问题的,但不能跑码的

网友:
不能,没有CPU怎么来控制啊!!!

网友:
可以,我都没插上

网友:
INTER的主板有的不加CPU不能加电,一般的都可以加电,但没CPU核心电压,主板不复位!

网友:
电源插头有根针接地就能上电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哦

网友:
完全可以,一般量的有VCORE电压再上U,不然容易挂U。有的主板不上U,VCORE会出不来,还有的主板不上U的话,会自己掉电。U 不控制电压的,所以电压一般都可以在没有U的情况下量测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板子不可以,要看主板本身的电路设计

网友(2009-03-29):
我才当学徒的时候不上CPU主板也上电 不上CPU不上电的我还没看见过

网友:
当然可以啊,当然能启动

网友:
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向哪一位老师学习哦.

网友:
不行的 你要插假负载才可以量CPU的供电电压

网友(2009-08-20):
自检都不通过,如何启动呢

网友:
上电和开机时两个不同的过程,上电没有问题,开机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会自动掉电,量测CPU供电电压之前的电压这种方法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