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啸叫

楼主(2009-02-27):
一HPC显示器通电后电源滴答滴答的响!电源输出只有几V,把二次电感断开接上假负载电源就正常!!这种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呢??

网友:
HPC经常坏包,我想你那也是吧

网友:
行管烧了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行管坏了的情况下也会吱吱叫的,不访先查查,如果行管好的,那就换个包试试

网友:
如果是老HPC的话.要检查升压电容.

网友:
行管,高压包 二次电源管  这些都要查

网友(2009-05-25):
可是有的机器 正常显示的情况下 也会叫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检查升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