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总结一下 主板关键点的对地电阻

楼主(2009-02-27):
请有经验的老师总结一下主板关键点的对地电阻,将是对大家的有力帮助。
主板

网友:
烦请高手对相关问题做下总结,谢谢。

网友:
你要说明一下是什么板子什么型号?

网友:
一般对地阻值是比较简单的方法,通过对比法可以知道。
如果没有相同的板子,你可以参考电子线路图分析。
比如数字部分的输入输出 已经模拟部分的型号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