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I/O蕊片的好坏?

楼主(2009-02-27):
I/O应该说是很容易坏的吧?那怎么能判断它的好坏?那东西焊也麻烦。。。

网友:
发烫就坏,我只能这样判断的,呵呵,关注中

网友:
我一般判断某个芯片的好坏,也是看温度,温度高的话就把它换掉,换上之后,基本上就好了,我太菜了,电路跑的不是很懂。只能跑一些简单的电路。关注中。。。

网友:
呃。。。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过一种方法。不过没试过。待会发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上这位师兄的发贴.

网友:
我是用排除法 到最后换IO试试 也可以打阻值 键盘鼠标 串口 并口

网友:
1、温度
2、排除法
3、经验
8712 8705 83697 83627等最爱坏

网友:
还有Intel原装版的I/O也是爱坏的。Intel大部分不开机都与I/0有关。

网友:
我发了个帖。。。你们看看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