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102的替换

楼主(2009-02-27):
收到一个优派的22寸液晶白屏,屏的电源管理芯片是CT1102 AF7244,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这个小八脚芯片用什么来替换!
很急,在线等!

网友:
该机开机后就是白屏,在白屏的时候,从驱动板到液晶屏有5V的供电,电源灯变黄后,就没有了!

电源变黄后屏就变黑了。。。

我想,按键可以开关显示器,我想驱动板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请师傅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传几张图片

网友:
我有这个片子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郁闷中...

越来越肯定是那个CT1102坏了...

郁闷...

网友(2009-09-28):
请问楼主有搞定吗,我也遇到这样一台白屏的,屏5V供电正常,还有一个1117一样的芯片转成3.3,  就是没有升压,后级的大电容都是0V。中间也是有一个CT1102这个8脚芯片,是不是他坏啊,

网友:
我今天试了一台,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把这个芯片放到原处就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2010-02-25):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样一台白屏的,屏5V供电正常,其CT1102各脚电压是:1 脚 3.3v  2  脚  0v     3脚    5v    4脚   0v   5  脚 0v    6  脚 0.57v    7 脚  1.7v     8脚  0v   以上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