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2偏高,咋办?

楼主(2009-02-27):
航嘉的网飚电源,绿3V,紫5V。(通电不短接时12V有电压0.35V)
短接绿黑,风扇转,可是5V超标(5.7),12V超标(14),工作一分钟左右自动停。

电容查过,整流管也拆下查过了。电阻都是贴片的那种黑色的,看着没有爆掉的痕迹,就没有仔细查。
还要查那里?
(整流管只用二极管档测了是好的,难道还会性能下降引起?)

网友:
没人理吗?

网友:
先接上负载再测量,不行查431稳压电路。

网友:
仔细查了低压部分的所有器件,故障依旧。

短接绿黑,开转,但是12V慢慢上升到14.4V,自动停机。(同时5V升到了6V多,而3.3V和5vsb没变化的)看来是自动保护了,整流管和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等都测过了,郁闷啊。

各位老大给支支招啊。

没有KA7500B和LM339电路,用的是SG6105D芯片。

网友:
查光耦部分..我就修了一个这个..光耦坏..出现电压上升

网友:
故障还是照旧,那位高手给提点思路啊。

网友:
不是低压部分的问题,应该是震荡失控了,查一下反馈回路或SG6105D及431稳压。。

网友:
把反馈电路改动一下,就是稳压那部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