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300P4电源怎么修

楼主(2009-02-27):
我想问一下,长城BTX-300P4电源怎么修,它现象是,通电绿线和紫线在不开机时电压是5V,开机后待机就没有5V了,100微伏到3.2伏在变动,12 V 5V 3.3 V也在变动。不只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把光偶换了 431 也换了还是那样,在431旁没电阻开路和短路,300V也换了现在没有思路了,于是在论坛上来请教老师帮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还得把辅变的5V修正常才行。你是开机后此5V降低了。
先测下两个大电解上的电压,看是否各为150左右。两电压一定要相等,否则,换分压电阻。
在这几天我修好的几个长城电源中,都发现有一个分压电阻阻值增至无穷大,一个正常。

网友:
楼上的老师, 你的现象和我的一样不 ,还有你说的分压是那组电压, 分压电阻在那个位置 ,说详细的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
在热电那边的两个大电容处,分别与这两个大电容并联的。

网友:
那两个电阻没有变吧? 一个是98.2K 一个是99.3K  在色环上看是棕黑音绿  是100K 的吧

网友:
如果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和主电源电压一起变化,要注意高压部分的电路是否有虚焊,还有就是PF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PFC 是什么意思, 虚焊是不可能了我焊过的,现在是待机也稳不起了是不是高压那部分问题呀!待机芯片是 5H016R    就是没有换的 ,也不知道代换的呀!

网友:
你要分两路测,一是测辅助电源的输出,二是测主电源的输出,看两组电压是否一起变化,还是各自变化。PFC在这个贴上有说明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93709&page=1#pid732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