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河田300W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9-02-27):
现象是:5VSB正常,绿色线5V正常,短接绿线不启动,无电压输出。
测试KA7500B的12脚电压有8.5V,正常的应该是大于12V吧?脱开12脚让其悬空,还是只有9V,说明不是KA7500B的问题,接着测试12脚的供电,一路查下去都没有发现异常,不知道是不是开关变压器不良,但5VSB又很正常,请高手明示。谢谢!(另短接绿线时,KA7500B的4脚变成0V,说明没有保护,同时测试8脚和11脚有2.3V输出)

今天再次分析,将KA7500B12V的供电,整流整和电容代换了,电压始终只有9V,我就怀疑是不是KA7500可以支持9V供电?跟着又发现一个问题,8脚和11脚在待机时均是2.3V,但是当我短接绿线后11脚只有1.5V,而8脚还有2.2V,说明KA7500B11脚异常(正常的应该8脚和11脚电压相近),检11脚处围元件,未发现异常,判定KA7500B坏。
请张老师评论一下。谢谢!

网友:
KA7500 12脚的供电向前查,应该有支整流二极管,拆下量是不是反向漏电了,总之要先把12脚的供电修出来。电压在12-27V左右才算正常。

网友:
空载时5VSB应该有6.1V左右,KA750012脚电压偏低,8.5V的供电KA7500应该没工作.可先检查辅助电路稳压部分,先把KA7500的供电修上来.在查两个13007是否良好.

网友:
可以试着将KA7500B的供电电容换掉, 一般这颗电容常坏.

网友:
建议把12V这路的整流二极管、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今天再次分析,将KA7500B12V的供电,整流整和电容代换了,电压始终只有9V,我就怀疑是不是KA7500可以支持9V供电?跟着又发现一个问题,8脚和11脚在待机时均是2.3V,但是当我短接绿线后11脚只有1.5V,而8脚还有2.2V,说明KA7500B11脚异常(正常的应该8脚和11脚电压相近),检11脚处围元件,未发现异常,判定KA7500B坏。
请张老师评论一下。谢谢!

网友:
今天再次分析,将KA7500B12V的供电,整流整和电容代换了,电压始终只有9V,我就怀疑是不是KA7500可以支持9V供电?跟着又发现一个问题,8脚和11脚在待机时均是2.3V,但是当我短接绿线后11脚只有1.5V,而8脚还有2.2V, ...
引用 网友A:

为何一定要纠缠在7500上?这个芯片本身坏的机会就不大,8v的电压也可以正常工作的。8脚的启动电平异常,直接更换7500试试。没事的话查推动回路部分的分压电阻和两个主开关管周围的元件。

网友:
先用外置电源接原辅助电路的12V和5V,看电源能否正常工作,如果能的话就确定辅助电路故障影响;不能工作时说明是主电源的故障。维修一定要灵活变通,不要钻牛角尖,走死胡同。

网友:
7500B没坏,你查一下主开关管的基极的几个电阻,可能断路,震荡不了,我的电源就是这样的。现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