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LXM-WL19BH

楼主(2009-02-27):
它的故障是这样的,,次级部分电压很高,,本是14伏的电压,变成了25伏了,.还有个5伏....而且它们的电压在跳动,,,我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应该查电源的问题呢,还是哪里,指示灯不亮

网友:
高了这么多?检查一下稳压环路。高了这么多的电压最好是找到问题后再开电

网友:
那肯定是要通电在侧下电压的,,找不出问题来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这问题应该不是驱动板把?

网友:
换换TL431与光耦看看。一般稳压电路出了故障。

网友:
呵呵!查电源吧,特别是反馈回路,如光藕和431。

网友:
最基本的一点,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呵呵,谢谢大家提意见..是光藕坏了

网友:
你的表准吗,9205N表电池不足时会出现测量不准,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