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主板不加电,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09-02-27):
故障现象: 每次隔日开机,按机箱电源按钮第一次。经常无反映。第2次,听到风扇转动,然后不到2秒马上断电,风扇停转。重复按上3、4次后,(中间间隔大约1分)才能够启动,出现PSOT自检,进入windows。一天开机15小时正常。热重启,也无此故障。
    经历:电脑配置的主板MSI 865PE neO2 (03年9月配置),07年1月的因为同样的上述现象,更换过同样的 长城P4 300W电源。故障解决了。一直使用到现在,电脑启动这2天才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个人的推测: 从07年1月到09年2月,电脑每天开机时间在15个小时左右。又可能是电源老化了?才2年,长城电源就这样废掉了??
    本人也在怀疑是CMOS电池问题,,从03年购置主板到现在,电池用了5年半,没有更换过V星主板的电池。但发现自检画面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各项BIOS设置完全保存的是正确的设置。没有丢失数据。系统时钟依旧正确,平时操作无出现死机问题。
    本人手头没有任何仪器仪表等专业主板检修和诊断工具,也无新的电源来用替换法来测试,手头更无CMOS电池来更换。
   请依据经验老手的判断来看,大家可以断定是什么问题,去换一次电脑配件非常麻烦,如果换一次,最好全部配齐。请大家赐教!

网友:
1。这种板子若CMOS没保存或错误的关机方式会在开机的时候出现按下开机键几秒后断电再重启的问题,这不叫问题,而是许多板的开机电路是这样设置的
2。经常按开机键无反应,你是否应该考虑下你的开机键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有搞明白!
  1、错误的关机方式是什么方式,难道是断电??  市电断电的话,V星的主板确实有 断电自动电脑启动的功能。但是我在BISO关掉了!
  2、检查BIOS各项设置没有更改过。排除数据丢失的嫌疑。
  3、电源开关按钮问题,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每次开机都是轻轻的按一下,这个也会故障?

网友: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电源电容失效.长时间开机电源很容易出问题.长城电源时间长了电容容易爆

网友:
我也为这问题纳闷啦。。。。

网友:
1、主板电容是否鼓包或漏液
2、电源问题

网友:
经检查,主板电源电容没有鼓包或者漏夜现象。
  初步怀疑是电源或者机箱面板上的电路板电源按钮有问题了。表现在:
1、插上电源插头,全部风扇自动转动了。但还是过了不到5秒,又停转。
2、轻轻的稍微碰一下面板的按钮,就自动启动了,实际上,并没有把电源按钮按下去。全部风扇转动,然后又不到5秒停转!
3、有的时候,把电源按钮按下去,无任何反应。
4、感觉机箱面板电源按钮没有弹性了。
5、爱国者世纪之星的机箱前面板还没有办法打开,是塑料卡扣的,一拆,就没办法再装上去了,卡扣要毁掉了!!
  真是郁闷啊!

网友:
经过半个小时拆卸,把前面板拆掉了,用手按power按钮,按下去,发现有时候无法弹回。问题终于找到了,在旧机箱上把power按钮连同连接线一起。拆借过来使用, 一天内都多次重复开关机都不重现主楼出线的现象。
  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2009-09-03):
汗。。还是开关的问题啊。。。我这里都不用开关的 都是用两条线直接碰一下 嘿嘿

网友(2009-10-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多次!  拆下来好的  装上就有问题!
    平时还是要 细心呀! 多总结经验

网友:
换Y3 试试看 能好不

网友:
把线拔了,用金属短接开机就知道了啊,这样就可以确认是按键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啊,做为专业维修最起码的思路都没有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如果室温过低的话,机箱内部会比较凉,各个硬件需要运行半分钟左右才会把温度顶上来,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第一次开机故障的问题,而第二次开机的时候由于机器已经预热,所以就正常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开关问题搞的这么复杂  汗

网友:
想电源问题了

网友:
看 得到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

网友:
想必LZ不是潜水,就是很久没遇到问题也没在基地里看帖,才6个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首先怀疑电源或电源按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