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蓝屏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有台DELL 700M的机器,有时进系统过种中蓝屏,重启又好了,但用着用着蓝屏,蓝屏代码如下: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Channel Check / IOCHK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哪个仁兄知道是什么问题?帮下忙.

测过更换过硬盘内存等,估计为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哪个知道喽~~~~

网友:
到网上查一下显示什么问题

网友:
提示I/O问题。。是硬件故障引起。。你检查一下看`主板的端口问题。。这种问题不可忽视

网友:
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没?

网友:
硬盘接口查  在有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