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000U 顯示暗

楼主(2009-02-27):
BENQ  5000U LCD顯示很暗
請問是哪個電源沒有出來
有無線路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暗应该先排除灯管、高压板这些再谈修板啊。你看下是不是下面这个图

网友:
這個線路圖是?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原因大点,

网友:
是否有此機種的線路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已经上传给你了吗?图纸的名称跟机器型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抱歉...因為型號不同我已為不是5000U
謝囉

网友:
請問一下~LCD的INVERTER 有5V進入1.5V出來
1.5V是不是太小所以無法點亮
如果是這樣那應該是INVERTER壞掉吧

网友:
高压板开关信号不对吧

网友:
屏暗可能是灯管有关,如果亮度开的很大了还是很暗,见意换灯管

网友:
正常狀態下5V進去要多少出來(紅白)才正常呢
如何測試是否為燈管損壞?

网友B:
应该先排除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