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个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问个问题哦.想学单片机.但不知道学到那个程度为好.要不要会编程呢?以维修为重点?谢谢了

网友:
搞单片机恐怕都是以开发为重点的。学会编程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张老.我只是想了解单片机,以后维修其他智能电气.就会修了.虽然我学过C语言.但却实不想进入到单片机的开发去.就想问以维修智能电器为重点去了解单片机.要到那个程度好?谢谢

网友:
那就不用学什么了,因为单片机的程序基本都是加密的,硬加密的程序是基本复制不出来的,只要有替代芯片,会焊接芯片就成了。

网友:
如果只做设备维修维护的话,那搞清楚单片机硬件方面就行了。你要至少了解目前流行的三大主流单片机——MCS-51、AVR、PIC,国内产的设备MCU多用这三家的。如果接触日本进口设备较多的话,则要看一下NEC、东芝、瑞萨资料;接触欧美设备多的,则要看一下Ti、英飞凌、ST的资料。
如果你懂C语言,不搞编程可惜了,因为以我的经验,你干一段时间维修之后就知道能搞设计的话,你的路子会多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老.宇光专家的耐心指点.也是出于无奈选择维修.不过自己也一直喜欢.因为家里情况要回家哦.不能在外面.我本身是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了C.C++ JV.VB.VF.现在的工作跟网络工程有关吧.只是维护的多!但不得不回家了.所以就选择维修这路走走吧!

网友(2010-02-01):
请问宇光专家T40用的EC H8S/2161BV也是单片机吧?它里面的ROM程序是芯片生产厂家瑞萨做进去的还是笔记本厂家做进去的?直接用全新的芯片代换行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