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报0175,不会解决

楼主(2009-02-27):
我有台很老的IBM A30的笔记本 到这里就死机啦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好象是说:CRC检验出错误,停止开机自检。

你是不是在CMOS中把内存的校验功能给开起来了?关掉试下

或者CMOS清零看下

网友:
要用0175的修复工具修复了.

网友:
就是一个报0175,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要用0175的修复工具修复了,如果修复不了,哪就只能拆机换码片了

网友:
0175怎么修复啊!  还有解码器怎么做啊! 能教教我吗!

网友:
用那个0175的 工具啊`

网友:
工具那里有下

网友:
五楼说的去办就能OK

网友:
做个软盘。上次忘记了插狗也把一台机器给解了,真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