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屏暗求解方法?

楼主(2009-02-27):
sony tz13屏暗。换过屏也一样。主板没电压上来。怎么查。。
信好有了。就那个主供电没有。。不知道多少V的。所以接过5V 16都不行还是屏暗。
修过的朋友指教下。。
主板

网友:
宋信涛
可能你的高压还是有问题,你改个高压试试看,

网友:
你没有修过那笔记本么。。那个高压没法改的。。高压、灯管、屏、做在一起的。而且我基本可以判断是主板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不好意思,TZ系列是超薄屏对的,那没修过这机器的暗屏,

网友:
主板上有个给高压供电的小板子坏了 一般都能修,定这个小板要350

网友:
是不是LED背光的屏,这样的屏是没有光压板的,LED供电是5V的,主板上有一个大拇指大小的板,那是给LED供电的,修一修这个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