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6的维修

楼主(2009-02-27):
单位的一台服务器,以前维修过,没多久又坏了,搁置没再用。我打开机箱,主板是爱威S815TAN,INTER82801芯片组,插上P150E四位诊断卡试机,从C1C0跑至2625后停住不继续,此时屏幕有显示信息,只是BIOS自检显示到CPU频率和内存容量,无硬盘等自检信息,键盘指示灯不亮且不能使用,测量AGP插座供电3.3V正常,北桥3.3V供电正常,更换AGP显卡、内存,故障依旧,换成PCI显卡,还是无法通过自检,在测量各组供电基本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还是不行,考虑到打北桥的AD线阻值、电压基本正常,更换低主频的CPUPⅢ800(原来是pⅢ1G),自检顺利通过,正常进入XP,究其根本原因是此版本BIOS不支持高主频CPU,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正常时,诊断卡跑码依然是从C1C0至2625。

网友:
请两位版主和各位行家给看看上述思路正确与否?我是新手,很喜欢主板维修,请多多帮助和指正!谢谢!

网友:
2625说明处检过啊

网友:
从C1C0至2625是正常的只是两块CPU的电压一样嘛和BIOS有关

网友:
额……26应该检过的啊,郁闷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的贴子。值得借鉴

网友:
跑26是正常了

网友(2011-09-11):
我也有一块也是跑26,郁闷了一上午,偶然发现显示器没开 ,打开一看,已经进入系统了!!!!

网友:
每次显卡有信号输出 基本就不看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