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5主板开机跑e0

楼主(2009-02-27):
杂牌815主板开机跑e0电压时钟复位正常,,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清楚点好不
是开机了直接就一个E5还是能跑几步才E5啊

网友:
00-e0就卡住了

网友:
一般是BIOS出问题了,刷BIOS试下

网友:
不是BIOS,是内存问题,用SIS主板带起你机器上的内存,用RST测试一下,我有二条内存,都显E0,用RST测试后发现内存地址数据线出错,导致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