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2025L怎么样升级程序??

楼主(2009-02-27):
新手问,2025L,基地出售的小板,怎样升级程序,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你自己找一下,   我不上传了,传了就重复了  因为网上都有了

网友:
用VGA线把驱动板跟烧录器接好 驱动板跟烧录器都通电 然后有3楼说的那个程序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论坛出的编程器,请直接QQ或电话我,我会解答你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