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问题 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楼主(2009-02-27):
接到一台IBM T21 的
笔记本
,开机显示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后自动关机。外接适配器也是同样自动关机。于是拆机,拿开小电池放电,再开机也是同样的现象。英文意思是:电池电压低度。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
笔记本

网友:
充放电电路故障

网友:
偶遇
我想也是这充电切换电路问题,能讲出是一般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陈远彬
没有什么事情是直接告诉你什么芯片坏了你换了就能好的,具体电路要具体看的,也许只是控制芯片旁边进一点点水腐蚀了 刷一下就好,但前提是你要先拆开监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