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E6580主板不能用赛扬及赛扬DCPU只能上P42.4CPU

楼主(2009-02-27):
V星845GE主板 上C1.7/128/400CPU 、C2.4、C2.66 /256/533都不亮上P4 2.4/512/533工作正常,什么原因啊
cpu

网友:
什么原因 当然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他原来可上赛扬1.7,赛扬1。7 供电是1.75V 上P42.4 在COMS中看到CPU 频率最小133 电压1.5V而且不可改

网友:
我也郁闷了,最近疯了,我有张客户升级剩下的杂牌845PE,原来就是赛扬1.7,后来放了一段时候有人要,客户是赛扬2.4的U,我上去它点不亮,换赛扬1.7也点不亮,当做故障修了好久没戏,一生气放到哪里没管,有一天闲暇无事,插上P4 2.4一点,我倒,一切正常,换回赛扬1.7 2.4不亮。

网友:
到V星主板厂家网站上查一下该型号的主板所支持的CPU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