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英4B4E 不开机 开机显示BIOS错误!!急!!!

楼主(2009-02-27):
今天修了一个块主版 4B4E 开始 开机 跑C1 然后A1 不跑码 点 重起健 有时能跑到0d 0b 然后屏幕有显示 这时 检测卡有跑到1440 1444 1441 反正都差不多 等屏幕显示 提示显卡界面之后 就开不了 显示应该是BIOS 错误! 供电基本都正常!  有时候突然还能正常启动 但是很少数!
请高手指点 谢谢 请说详细点! 本人维修年龄才1年!  谢谢!

网友:
如果有正常的时候能启动的话就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看看能不能是主板变形呢

网友:
不应该!
有的时候 通上电一直点 过一会后 在重启 有时候就能好!
但是放时间长又不起了 !
我现在怀疑哪个元器件 性能不良 !
但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I/O坏 我遇见过

网友(2009-04-18):
恩 有时间我换个IO试一试吧

bios 我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