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09-02-27):
我有一个海韵460HS电源,前几天,开机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坏了, 拆开,在光藕NEC2561WK649和KA431AZ三极管的位置能闻到轻微的糊味.通电测,+5V待机电压为0 绿线为2V,其它线为0 ,断电下用万用表千欧档测任意红黑,红黄,紫黑,绿黑等,均看不到电容掉阻的情况,任意两线间的电阻值在50-100欧之间.电容看不到突起或鼓的情况.请问是不是要优先查辅助供电先?? 通电时接上时,电源线接触的时候有时显的火花.另外,电源的保险丝没有断.电路也没有明显的烧黑.

电源使用时负载很低,460W额定,我一般只用100W左右.

网友:
该电源是主动FPC,用的是CM6800G方案.

另外我现在在广州,这里有没有广州的兄弟能帮下忙维修.

..........

网友:
低压控制用的管子是s60sc4m,

另外想问一下,这种管不拆的情况下能不能测出好坏??
光藕如何测好坏??
KA431如何测好环??

网友:
很奇怪,有一个二极管,在不拆开的情况下测,两边测的阻值都在500欧至1000欧左右,这个不是是说明二极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换下其他电源啊

网友:
电源换了,只是觉得这个电源不错,看能不能修好它.

.................................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的呢

...............

网友:
二极管如果在线测量时,若不正常,应该拆下来再测。
当然,也有软击穿的情况,就是说测是正常的,装上用就不行的。

网友:
不是不想帮,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主动pfc的资料少的可怜,而且维修原理也不同于普通的电源(没有辅助电源),你还是找专业人事好了。太平洋电脑城二期旁边那个电脑城很多维修的,你拿去试试看,反正修不好不收钱的。

网友:
二极管两端有并联电阻,所以在线测量不淮,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启动,先把光耦换了,431不那么容易坏。